液晶屏代替问题

楼主(2012-03-15):
  有个中华的CLAA140WA01,LCD屏,分辨率是1280*768,也是30针的;想问一下这个屏我收来能代替14.1的,1280*800的LCD屏用吗?

网友:
没有式过呢,个人一时都知道了啊

网友:
换屏我还没试过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屏代换最好先查查看屏接口定义,屏电压,体积大小都要考虑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代换过30芯转20芯的 ,不过要改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