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15):
前一段日子花100元收了一台17二手液晶,故障现像是不开机。拆机,发现是屏电路故障,打开屏电路板,发现1.5A保险断,经测量有短路。但由于屏电路元件细小,直观难以测出短路元件,然后用稳压可调电源,加1V电压,根据发热量,发现经电感后的几个无极性电容器短路,更换后,可以正常开机,但屏特别白,图像就像是蒙了一层白雾,测屏升压电路,5V进入,可以升压到10.4V,负压VGL为-5.18V,而正电压VGH却只有7.98V,显然较正常值20多伏有较大偏差。
由于可以升压到10.4V的一次高压,所以基本断定升压IC不会有问题,但二次高压却只有7.98V,因此问题锁定在二次升压电路,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此板二次升压电路是由三只双二极管和6只无极性小电容器组成,由于7.98V与10.4V的电压差正好是四只二极管的压差,因此断定双二极管不会有问题,范围进一步缩小到6只小电容上,但用万用表测没有发现短路,因此极有可能是小电容容量失效,但用万用表又无法测量其容量,所以决定全部更换,但又没有同型号的电容原件可换,只能从个头大小和外观颜色判定,从一块废旧的PCI-MODEL上拆下6个元件,然后一同换上,一举成功!
希望本次维修经验能给同行一个参考!

楼主高见。学习学习赐教了

网友:
看来楼主基础很好

网友:
此屏电路无开关管,是集成在一个连字都看不清的四方开24脚的IC中。

网友:
液晶屏沒有供電就會白屏,還有就是屏顯斷掉,或者顯卡虛汗,。都是會引起白屏的。。。

网友:
经验不错,不过楼主收白屏的都敢给100元,风险大啊

网友:
了解屏电路基础 大概了解DC-DC电路原理.维修起屏电路来就相对较容易...

网友:
前兩天收了一個15寸飛利浦液晶就是有條橫線。20元收來的。

网友:
哈哈,收的价格差不多,要是我的话还不一定能修好,我最怕那些小小的电容,焊接都不好焊.

网友:
只需要了解逻辑板和液晶屏的工作原理,维修白屏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又看到了一个地高手。思路还

网友:
屏电路这一块资料和教学都比较少 学的不是很好

网友:
VGH 无电压

网友(2012-04-25):
赞一个   很棒

网友:
领教了 楼主有点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