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超级慢

楼主(2012-03-15):
一台组装机,装系统超级慢,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A:
好像是BIOS问题,恢复了一下好了

网友:
丫的,你自言自语,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汗。。
同意楼主:
1.0
同意楼主:

网友:
chenzhengxing
同意LZ,这Y的真无聊

网友:
主板不行饿 ,

网友:
应该是硬盘工作模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挂了吧

网友:
硬盘问题。或者是BIOS里面设置

网友:
我鄙视上面一堆灌水的,人家下面不是说放一下电就放好了吗,还到处乱猜,这个世界真杯具。。我不活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1102-1-1.html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怪事 就是电源插头 换一个就OK了 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 试试吧 可能是我太背遇到的 不管咋样 记住这个问题 或许有一天能帮到你们 呵呵

网友:
先换硬盘数据线,不行换硬盘,最后主板。

网友:
应该是机箱的问题,换个机箱就好了,呵呵

网友:
自问自答...

网友:
硬盘坏了,干吹点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网友:
这个问题就多了去了,最简单就是替换法。

网友:
有的机子装起来慢,但转好后运行并不慢,不知何故。

网友A:
硬盘检测 是不是有坏道喔

网友:
都说的是什么与什么呀???

网友:
看下缓存开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