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CR33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15):
一台SONYCR33机器,故障,电池开机一切正常,关机状态可以充电,单用充电器或者充电器电池一起用就开机掉电,拆开检查发现用充电器的时候VCC5电压不稳定,一直2.几--5V跳变,,,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啊,VCC5是什么电压转过来的,没有这个图纸,3V,5V产生有一块单独的小板

网友:
看看周围的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用充电器的时候,开机马上就掉,不装CPU开机不掉电。用电池一切正常

网友:
问题就出现在电池充放电电路里吧

网友:
又有新发现了,刚把主板放烤箱烤了几个小时之后,拿出来用充电器开机正常,,这,估计是不是么一个电容不良,,,可是,请教怎么确定是哪一个电容呢

网友:
找电路图  看看5V都连接那个电容   一个一个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