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触发掉电

楼主(2012-03-15):
待机0.06电流应该正常。触发到0.4掉电到0.001要断电后才能第二次触发。待机有3.3v 5v 1.5v好像少个1.8v的电压。测各电感无短路。MAX8632没有VCC1R8M电压,换过8632也一样新手无头绪了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

网友A:
给你个小图子,你把电压标好 那里有那里没有都。画一下。你光写文字,没人帮你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小图子,你把电压标好 那里有那里没有都。画一下。你光写文字,没人帮你看

谢谢,但是你的图片分辨率太低没有办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你的图片分辨率太低没有办法看

你自己找一张啊百度,论坛都有的啊

网友:
找个图纸查查看看少了那个电压

网友:
要不你先看看。按下开机键后。查一下7脚和27脚是不是高电平。   VIN之类的电压有了没。你要不写清还真没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
没短路  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待机好像是0.03吧.不过有时0.06可能也是正常的.

网友:
问一下MAX8632的18脚待机的时候有没有电压?有的话正常的待机电压是多少?

网友:
现在测max8632 的2脚5v,15脚5v,17脚19.9v,20脚4.8v,21脚5v,22脚5v,26脚5v,不知道还缺几个电压?18脚应该有电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