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索尼VGN-SR33H

楼主(2012-03-15):
你们好……

小弟接到一台索尼VGN-SR33H碰到了难题啊,想请个位帮帮忙!
这台机刚接到的时候是不开机,我用电流表试是不加电无待机。本想着又能轻轻松松搞定的,谁知道会碰到刺头啊!我之前也有碰过几款索尼是这的情况,那些我都是把机拆了放放电就好了!我想着赚钱的机会又来了,谁知到这台这么麻烦啊!

这台机小弟也是拆出来给它放放电就好了,这台电脑我还测试了两天。确定没问题才叫客户来拿的,谁知道客户才拿回去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坏了,我把它拆了放放电又好了!能不明白是什么问题啊。所以请各位知道的大哥大姐教教我!

小弟这台机有点急,跪求啊!
小弟是第一次在网上求救的望各位帮帮忙,帖子写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A:
是不是cmos电池电量不足啊?

网友B:
换一个COMS试试。。

网友C:
有碰到过
   没图纸   不知道咋个细查    就收咯钱又退咯
     。。。。。。。。

网友:
是不是COMS线路有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mos电池电量不足啊?

我测过了,CMOS电池的电量是2.64。够用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COMS试试。。

换过了,还是一个鸟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碰到过
   没图纸   不知道咋个细查    就收咯钱又退咯
     。。。。。。。。

晕……到嘴边的鸭子了,真不想让它飞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到嘴边的鸭子了,真不想让它飞咯……

问题是没图纸    不好查啊
   有浪办法哟

网友:
谁能帮帮我啊!碰到这种怪毛病的……

网友:
他这种情况是保护了,估计是不是客户使用时没有正常关机造成的呢?

网友:
换电池,刷BIOS,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