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编程器怎么写NTA91B?

楼主(2012-03-15):
之前在基地买了这个。现在想问问能不能写NTA91B?
一直写2025没问题。
已经试了这两个软件,
EasyUSB 灯泡V4.4(提示Enter ISP 出错)
Realtek_ISP_Tool_V2.2(不知怎么设置,一写软件就错)
请有写过的说下。。。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这个我也没搞过,路过学习下

网友:
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
你这款没有用过,图片上的芯片也看不到,估计是232的把。
当然之前一写软件就错,可能是配置不当,你试试用Realtek_ISP_Tool软件,配置选择SetupForm LPT Portconfigure 选择ROWA;Skins 设置自动状态。
由于烧写错误过,还需要恢复方法(如果实在嫌他麻烦,也可以手动清除客户数据):1:把烧错程序的驱动板按正常的烧写步骤把硬件连接好,编程器通好电,跳帽设置好,并口线,VGA线都要插好;2:找到驱动板上面用户保存数据的存储器芯片,一般都是24C系列;3:在驱动板没有通电的情况下,用导线短接存储器芯片的第(5,6)脚,然后给驱动板上电,此时不要拿开短接的导线;4:在短接的情况下,打开烧写软件,然后点击擦除图标(软件图标ISP ON)。等待一会后,点一下软件图标ERASE,如果提示Chip erse OK,说明擦除成功,无果重复上面操作。5:擦除成功以后点击载入文件LOAD FILE,选择需要烧写的数据,配置好烧写方式,然后点AUTO,烧写正常的数据就可以。

网友:
哦  忘记了写了,手动清除时要备份一下客户数据,不然你会骂我。

网友:
最后让商家发了bin的程序,用主板编程搞定。。。

网友:
发个教程给你

LPT编程器 烧录软件及说明.haozip01.zip

LPT编程器 烧录软件及说明.haozip02.zip

LPT编程器 烧录软件及说明.haozip03.zip

LPT编程器 烧录软件及说明.haozip04.zip

LPT编程器 烧录软件及说明.haozip05.zip

LPT编程器 烧录软件及说明.haozip06.zip

网友:
PORT95NT.EXE

1.5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