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 白屏

楼主(2012-03-15):
今天接了台E42 花屏 我加焊了显卡就完好了。客户要求换升级板显卡,我换了G86-731-A2 换了两个都是白屏好忧闷。我换回原来的G86-730-A2就完好的。不知道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731在E42上不能用吗?
显卡

网友:
应该能通用的,可能是731的显卡本身质量有问题。
同意楼主:
5.0
chenjiejn
同意楼主:

网友:
我想问下,G86730A2的升级版是731吗,,这方面我是菜鸟

网友:
肯定是芯片问题,换多几个

网友:
要不是芯片问题,要不是主板不支持升级版的显卡

网友:
显卡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64.167%的可能你的新显卡。坏了35.219%是 打磨的垃圾货。。。。悲剧的孩子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芯片换个试下

网友:
估计不兼容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可以通用的,方正的那种公版机器有的不行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这个板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