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 有ISP 编程功能,怎么接显示器的线不折机刷液晶程序

楼主(2012-03-15):
500P 有ISP 编程功能,怎么接显示器的线不折机刷液晶程序  求接线定义,或着VGA线 编程所用的的哪几根线

网友:

500P 有ISP 编程功能,怎么接显示器的VGA线不拆机刷液晶程序

网友:
ISP编程功能??问过生产厂家了吗?

网友:
我用的是500P有那位知道说一声。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