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2-03-15):
一台19寸NESO LD906W+,开机能显示OSD菜单,电源红灯,接主机后,电源绿等,黑屏,黑屏状态下能调出OSD菜单,菜单功能都能调节,就是黑屏,调节亮度和对比度,屏幕背光有变化,就是没有图像。VGA和DVI接口都试过。会是哪里毛病

网友:
不     太    懂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个、等解释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驱动板坏了 先刷机试试

网友:
有没有无信号显示??? 是不是 亮度和对比叫你 调到 0 了? 高压 驱动 灯管 都检查下

网友:
写BIOS 试下,看VGA接口有没有对地短路了

网友:
不接主机有无信号显示,亮度对比度都调到100了。高压,灯管都正常,因为在调节亮度时候,背光有变化的。

网友:
驱动板问题  先刷程序

网友:
我是新手,这个程序怎么刷,能详细告知吗,主板上有一8脚的FM24C16,可以拔出来,是不是刷这个芯片,程序在哪里可以找到。谢谢

网友:
这个型号的程序网上找不到

网友:
之前碰到过调色温或模式自定义

网友:
手头没有19宽屏的通用板,用17标屏的驱动板可以点一下看看吗

网友:
高压部分电路或灯管

网友:
之前碰到过调色温或模式自定义

问题解决了,的确是在色温里面调出图像来的,里面预置的几个模式,红,绿,蓝都是0,我选自定义,把三个颜色都调到70左右,图像就出来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感觉还是程序问题。这显示器程序实在不好找

试着 换 24c16 试下

网友:
第一次见 学习了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进来学习谢谢。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