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6531s 不通电不开机!求救

楼主(2012-03-15):
我把
笔记本
主板拆出来 ,插上电源,发现一IC tps s1120 很烫 我换掉不烫了 但还是没待机电压!请问各位这怎么修啊 本人是菜鸟 请指教!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查待机条件啊
同意楼主:
5.0
长春威尔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查哈一IC tps s1120 的电压脚啊

网友:
IC tps 51120 个脚电压 各交功能定义?

网友:
检查tps 51120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基础有待加强....

网友:
对照着图纸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51125發燙,多半基準輸出短路。還有多半IO掛了。

网友:
一步一步来找图纸慢慢查
同意楼主:
5.0
长春威尔
同意楼主:
是的慢慢来,这样的问题搞过一次,下次就知道了,都得有一个过程。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网友:
没待机相对来说还是好修一点

网友:
如果是焊工不好,仔细检查是不是没有焊好芯片的引脚,先查查待机工作条件,像楼上朋友说的一样。实在不行,再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