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掉电问题

楼主(2012-03-15):
开机电流0.8.cpu不热,显卡烫手,重直球无果。无短路现象。换个能通用cpu开机cpu发烫,电感供电电压正常。北桥做过无果,没有假负载,没办法测cpu与北桥之间连接信号。BIOS 南桥 没动!
希望大家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
新手还不太懂!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和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是直上0.8 还是跑到0.8 先写BIOS  后加焊南桥

對頭這個機器BIOS就是容易出問題。

网友:
桥烫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他自己的CPU不烫,看一下复位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