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来的钢网,直接加接热,钢网拿不下来了

楼主(2012-03-15):
今天我从咱们迅维淘宝店里买的CF260和钢网终于到货了,还没试BGA,我把手里的南桥拿出来先试试这钢网直接加热是什么现象,一会儿弄好了加热,眼看球都熔了,停止加热,发现钢网拿不下来,所以来这里求救来了,各们大鸟及小鸟们给个注意吧。再不损坏珠的情况下怎么能拿下来啊。郁闷

网友:
不要等凉了再拿,热的时候就要开始拿

网友:
可是热的时候怎么拿,烫手啊,
同意。。。还有个办法用好的清洗液一洗就下来

网友:
哈哈弄下来了,以使劲加了一下热,慢慢的抠下来了,网也没有 变形,不错

下回我就用酒精试试能不能下来

网友:
没用过可加热的钢网,今天才知道这样用

网友:
用刀片翘四边
凉了也可以拿下来

网友:
昨天我第一次用可加热的钢网也遇这事了,取不下来,最后我又用bga加热取下来的,问了一下厂家,他们是用超声波清洗了焊油以后取!

网友:
不要等到球完全冷却了拿,冷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拿下来了,不要涂过多的焊膏。

网友:
用指甲四周翘一圈就很好下了

网友:
我这儿用的都是不可加热的  很浪费时间啊  。。不过不知道可加热的 对芯片有没有影响??

网友:
吹的时候 小球发乌就是快化了 乌以后小球发亮 粘在网上不下去的小球用镊子小心往下推一下
都融化以后停止加热 10秒钟那么样 用镊子轻轻点一下锡球 发现已经硬了的话 镊子夹着一个角 用刻刀一起就下来了 我就是这么弄的 你们挑有用的看

网友(2012-04-14):
哈哈,正准备摆弄值球。都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