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通电源就自动开机

楼主(2012-03-15):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最近一接通电源就自行开机,有时莫名其妙地就开机了。

    【故障分析与处理】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1)首先检查电脑是否在BIOS设置中将定时开机功能设为了“Enabled”,这样电脑会在设定的时间自动开机。(2)再检查电脑是否在BIOS设置项中开启了来电自动开机的功能,这时一插上交流电源,电脑便会自动启动。(3)如果确认BIOS中已关闭了定时开机和来电自动开机功能,电脑还是会自行开机,可以断定这是硬件故障引起的。引起自行开机的硬件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 +5VSB电压低,使主板总是为低电平,这样不仅会自行开机,还可能关不掉。 = 电源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差,交流电源接通瞬间产生的干扰使其主回路开始工作。这时只好换一个电源了。= 主板的PS-ON信号质量较差,在通电瞬间,该信号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的延时过长,主电源已经准备好了,而PS-ON信号仍然很低,使ATX电源主回路误导通,导致自行开机。

学习了

网友:
虽然有点看不懂,但LZ还是辛苦胃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板子就像楼主说的搞了下真的可以哦。自动开机把BIOS设成最优化就行了。呵呵谢谢楼主!!

网友A:
反正按一级维修的办法,先放电。然后要不换电源。要不换主板。哈哈。。。。

网友(2012-04-18):
反正按一级维修的办法,先放电。然后要不换电源。要不换主板。哈哈。
这个好用.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按一级维修的办法,先放电。然后要不换电源。要不换主板。哈哈。。。。

{:soso__12271183832313064606_1:}

网友:
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
有些主板本身设计就是自动触发开机的  自动开机如果短接排针10几秒能正常关机 就是正常板

网友:
不错,又学习到新知识了

网友:
明白了 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很少见到

网友:
楼主说的面面俱到了

网友:
经常都能碰到这样的故障,除了bios问题,原来电源也会引起的

网友B:
自问自答 有才

网友:
对新手来说,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非常精彩,学习啦。

网友:
短路了吗

网友:
这个受教了

网友C(2012-05-21):
到此学习新的知识!

网友:
正需要呢学习了谢谢

网友C:
过来学习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还有就是电源14角前的 开机三极管击穿也会的,直接把14接地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