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43J进水机 无+VGFX_CORE电压

楼主(2012-03-15):
接手一台ASUS N43J 进水机,IO 显卡供电  待机芯片 都进水了,洗干净烘干补好线路腐蚀的地方,量各大电感 3 5V 对地,显卡供电+VGFX_CORE对地,拆掉待机 RT8206 、3 5V 对地正常,拆掉显卡供电RT8152D及上下管,测得对地为6欧,应该正常。

装好3 5V 及显卡供电ic 上下管,测得没有短路了 通电,开机到0.30不断重启,+VGFX_CORE  控制没有电压,其他电压都有
大家分析下

测得 PVDD=5V  TON=17V BOOT=5V  VRON=3.3  PGOOD=0.06  VCC=5V

不知还有那些条件没测到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既然IO进水了 你也换个再查把

网友:
进水的不好搞

网友:
进水的搞好了,问题都多。

网友:
从你说的开机到0.30不断重启,表示CPU核心供电没有出来。先解决CPU核心供电。

网友:
楼主可否将完整图纸发上来。。。。。。。。。。。。。??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下面进水了

网友:
IO 换了,0.30是没有装CPU的电流,装上CPU 到0.68重启。显卡下面没有进水

网友:
楼主可以把图分享出来吗?我也有台进水机,没有图真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