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电池如何解锁

楼主(2012-03-15):
本本电池如何解锁

 会员0元2022-10-23 07:23

网友:
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
好像是要换芯片的吧

网友:
里面有个芯片要重新刷一下程序

网友:
要刷芯片,不同的芯片用不同的软件

网友:
不懂楼主说的 是什么。、

网友:
不明白你所指的解锁是什么

网友:
楼主  你说的具体点

网友:
芯片会记录充放电次数,好象过了一定的次数就当你电池报费了,所以就锁住了。

网友:
出现解锁貌似你的电池 就报废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SBDViewer

软件有,就是不知咋用

网友(2012-04-18):
好多不好解的,锁了就拆了18650当电筒啊

网友(2012-05-24):
想不到如此复杂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1172-1-1.html

网友(2013-01-21):
以前有遇到!后来换电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