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进水不开机(申请转正)

楼主(2012-03-15):
机型:联想B450故障:开机无显示
原因:红圈位置开路

解决方案:用0ohm电阻代替

网友:
不错
lLZ经验很足
要是我就搞显卡了,
飞了线解决了。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个问题.刷了一下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没遇到过 , 上面的是电压的转换还是信号 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