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请教:老式主板诊断卡上的按钮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3-15):
有个老式的主板诊断卡,没有使用手册了。上面有二个按钮,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请教过去用过这种带按钮诊断卡的前辈,怎么用这卡上面的按钮?
补充内容 (2012-3-16 10:37):
已经试验出结果了.具体见下面链接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4840162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不是看上一码就是切换BIOS厂家用的
同意楼主:
2.5
dela
同意楼主:
应该是查询上一步代码的.

网友:
点纸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希望用过能出来说说

网友:
我的卡就有这个键
类似于翻页键 往前查上一码或往后查下一码的
根本用不到
同意楼主:
5.0
dela
同意楼主:
我终于试验出结果了,这卡按钮的用法有点小要求,呵呵.

网友:
liaozili
同意楼主:
正解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的

网友:
我已经试验出结果了。是查询已跑过的代码(这诊断卡可保存已经跑过的代码数据)。
请大家注意用法:(二个按钮,上面为S1,下面为S2)
按住S1三秒钟,四位数码的显示为data,进入查询代码状态。
再每按S1一次,从第01步开始,单步显示跑过的代码。
按S2可向前查询上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