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问题。。

楼主(2012-03-15):
今收到一张板。。IO和南桥坏
换了桥和IO发现IDE和SATA不能认到了。
   IO是是代换的原来是IT8712F-S KXS代换为IT8712F-A IXS
不知道是桥没做好还是这代换IO的问题。。
  IO会引出IDE不认吗。。。真不像重做桥了

结果:问题找着了。
            是桥没做好。。也就说明了IT8712F-S KXS、IT8712F-A IXS这两IO是可以代换的。
   为什么桥会没做好了。。。
  真想不明白。。。不知是BGA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网友:
IO代换错了吧     F_s     跟F-A的怎么能代换呢

网友:
不认硬盘,还是桥的问题,.和IO关系不大.

网友:
桥吧,不过不好说,因为IO 不一样

网友:
IDE是直接通南桥的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先换

网友:
没听说过IO管理IDE的, IDE不过大部分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某些主板这样代是可以的,  但有些板不同。即使能开机但就是会引起某一部分功能缺陷,就是所谓的不完全兼容。

换一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