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笔记本风扇就停转

楼主(2012-03-15):
一老款同方锋锐K431笔记本,最近老是进系统风扇就停转,在BOSS界面多久风扇都不会停,只要一进win界面的那个进度条,就停转了 维修说有可能主板温控坏了。老本子,也懒得大修了。偶就想了个法。将CPU涡轮风扇电源线绞断,然后接到一个USB线上取电,oK,问题解决。
可是:现在是这个风扇老是开机转会儿就停下来了,然后隔个十来秒就重起一下,还转不起来~~电压低了?还是这样压根儿就不行

请各位维修大神给想个法

lovefujie -1 我服了you,这样接线!

网友:
接个5V算了

网友:
我晕,碰到白的,没碰到你这么白的

网友:
我感觉是你接USB的问题 USB要常用的 你一下把他的5V电压给分掉了一部分 当然功率就不足了 你接其他地方 PCI 什么的 不常用的

网友A:
风扇是三针。数据你剪短了吗。usb的就是5伏

网友:
还带这样接线的?直接从主板飞线不就好了吗?外接太...

网友:
牛逼啊!学习了啊!学习啊!

网友:
先软后硬.看看CMOS设置........不行飞线让它常转.

网友:
意想不到..还有这技术,一般风扇有3跟线,不如去主板上飞线,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三针。数据你剪短了吗。usb的就是5伏

是电压不够吗,要是并联2个USB供电呢?能行么?

网友:
表示不是BOSS,是BIOS

网友:
还是到主板上飞一根

网友:
你还是让人家修一下吧,没几个钱,把本子折腾坏了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压不够吗,要是并联2个USB供电呢?能行么?

估计是信号线没减掉吧。导致风扇转下停下。其实可以飞个线。从主板接出来。不用usb的

网友:
按常理来讲,我只能说CPU温度没有达到需要风扇转动的温度。。。如果温度高到自动关机了,风扇还是不转,那就只能改成常转了!

网友:
直接飞5V算了、别的也麻烦

网友:
5V飞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很白,还请详细指导5V怎么接?

USB 2.0 5V 最大输出电流为500mA,看看你的风扇,是不是因为USB口功率不足造成的、、、如果未经与操作系统做软件协商,瞬间从USB接口吸取大于500mA的电流,操作系统右下角会有气泡提示 ”USB设备超越集线端“ ,然后电脑从硬件上将USB供电切断 ,需重启或稍作等待后才会恢复对USB的供电。   如果想要风扇保持正常运转,最好直接接 主5V (在主板上),但是非专业人员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万一误操作可能会引起他故障。

网友:
如果风扇直接来个5v,然后把另外一根线剪短,肯定是长转,要么你的风扇坏,要么你的5v电压没找对!

网友:
哥子你太有才了,怎么不把线接在里面呀

网友:
这样接电,真是多此一举,还麻烦。

网友: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肯定不是

网友:
进系统风扇就停转你觉得不正常吗?

笔记本风扇都是开机的时候转一下。那属于开机自检。然后就不转。只有你在系统下运行的时候达到一定温度风扇才会转起来。(温控电路自动检测)不是你所说的一直转。如果笔记本上的风扇一直转那就属于不正常了。
    你要飞线的话这样飞也太影响外观了。在主板上面飞个V5V到风扇就OK,一般都是从USB供电脚引,如果觉得会影响USB使用。那就从PCI扩展槽那里引个5V过来

网友:
只要5V就可以   影响不大

网友:
LZ的温控线肯定没剪掉

网友:
呵。。 就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主这样的接线真PF你,里面接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是:在系统里拷机,cpu都快80度了,风扇也不转。
另外:里面风扇连主板的3根电源线我都是剪断了的。红黑和USB连上了,黄线好像是温控线吧,没接,断着呆着呢。

网友:
要是做为一个业内的你是相的白,要是做为一个业外的,这个方法还是说明你很聪明啊!说太多你也搞不了,你拿去让人家给你从主板上接下用不多什么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