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的相当白的问题。

楼主(2012-03-15):
本人接触电脑时间不长,最近发现些小问题,就是发现给别人装的机器有少部分时钟不走,就是每次开机得按F1,把主板拆出来就没事了,关机时间照样正常。请问是哪里出现短路了呢?有经验的来回下,说主板故障和电池的就免了。我承认有点手残 囧rz
电脑

网友:
主板的时间和BIOS设置都保存在 南桥里的,当电源通着电的时候由3VSB通过COMS跳线给南桥供电,如果当市电去除后,由主板的VBAT 电池供电.跳线电压不能低于2.5V..也就是说 电池电压不能低于2.6V..还有电池座是否松动,正负极接触是否良好..这些都需要注意..
同意楼主:
5.0
kfmike
同意楼主:

网友:
二楼正解.取下来正常.说明问题不在主板...那你看机箱了.除了镙丝孔,还有没有哪顶到主板.

网友:
我表示没看懂:到底是时间不走?还是开机要按F1?
这明显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
把软驱关了就可以了,ASUS的就把风扇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