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诊断卡上的按钮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3-15):
诊断卡上的按钮一般来说是干什么用的?
请教主板诊断卡上的按钮怎么使用?

补充内容 (2012-3-16 10:25):
已经试验出结果,具体见第16楼。

网友:
你按按试试 看会码其它代码不,看到你上面有个类似于BIOS块的东西 看能切换BIOS不,以前我有一块可以切换BIOS的检测卡..

我试按过,没反映.这诊断卡不会有BIOS的.

网友:
没用过 这种卡  用过2位的

网友:
可以查看前一级代码

网友:
那个Y根都用不上......

网友:
是不是复位的...

网友:
两个按扭的我不清楚,我有一个按扭的,就是查看前代码用的。基本没用。

知道用途,我就可以大胆试验了.谢谢

网友:
估计是来回翻看已经出现过的代码的,一个向前翻,一个向后翻。你可以按的试试不就明白了。

多谢张先生的点拨.我决定大胆的试验了.以前试按过,没反映.担心搞坏了,就没再试验.

网友:
查已过的代码。

网友:
哎哟~~~两个按钮的啊~~感觉挺先进啊~~呵呵~~我也找找~~买一个来研究下~~

网友:
我这也有两块是有按钮的 但从没用过 因为不懂是干什么用的  汗

网友:
应该是查代码的吧

网友:
可能是查看前代码用的。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点评):
如果有说明书就不用麻烦问大家了.

网友:
呵呵    根本就用不到  呵呵呵

网友:
诊断卡可以测什么啊啊??
基本没有用,现在H61以上都没有地方插了!

网友:
经过大家指点,我已经试验出结果了。确实是查询已跑过的代码(这诊断卡可保存已经跑过的代码数据)。
请大家注意用法:(二个按钮,上面为S1,下面为S2)
按住S1三秒钟,四位数码的显示为data,进入查询代码状态。
再每按S1一次,从第01步开始,单步显示跑过的代码。
按S2可向前查询上一步。

网友:
多谢张先生。已经试验出结果了。具体见第16楼。请管理员把标题加上“已解决”,谢谢。

网友(点评):
已经改“已解决”

网友:
你还真能琢磨,从没注意过这个按钮。。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去按过,也想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我手边这个是只有一个按钮的,从来没用过

网友:
呵呵,看LZ的实验结果,貌似卖诊断卡的哦

我把结果告诉大家,反而被你认为是卖诊断卡的.你在市场还能买到这种诊断卡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这个测试卡,不过好像已经坏掉了!

网友:
我用的这种老式诊断卡可能现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吧,呵呵
反正已经被认为是卖卡的了,就把我的AWard主板BIOS诊断码记录在此,备查了.
CF-->C0-->C1-->C3-->C5-->01-->02-->07-->10-->14-->1C-->1D-->24-->25-->26

网友:
按住3秒 你就向前翻页了 看到前面跑的什么码

网友A:
四位卡,我的丢了,现在用的是2位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位卡,我的丢了,现在用的是2位的,哈哈

实际用二位的就行了,显示出四位也没多大用.

网友:
复位
翻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