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A液晶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2-03-15):
最近发现 维修的联想L2060WA液晶显示器故障:亮一下黑屏 都是因为灯管某一端连接线烧焦导致此故障 更换2条灯管 搞定 由于小弟匆忙发帖 没有图片 希望给位大哥谅解
液晶显示器
同意楼主:
5.0
cmg2222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我修过的这款机型全是这个问题。

网友:
洗耳恭听,好要的,学习中

网友:
嗯,这款显示器是有这个毛病!

网友:
好多显示器都有灯管低压端一根开焊,焊接不良的毛病,这个最赚钱了,只要焊上就OK

网友:
联想就这通病

网友:
嗯,这款显示器是有这个毛病哦

网友:
灯管线与灯管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怎么我这个是显示无信号啊 有没修到这款机器程序错误的?

网友:
通病,都是灯管接口烧糊。

网友(2020-09-28):
出现竖条纹是怎么回事呢??求教

网友:
一开始出现时间短,后来一直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