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1920W斜纹

楼主(2012-03-15):
请教大家,清华同方LM1920W液晶斜纹是怎么回事呀,不抖动。除了有规律的45度角斜纹外,一切正常。用鲁大师检测时,斜纹除了在黑色背景下看不出外,其他背景颜色都能看的出来。图片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网友(点评):
这种现象很常见,好像是屏里面背光板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图片看 不到故障..换一张明显图片吧...应该能修

网友:
相机不给力呀,仔细看能看的出来的,斜纹为淡灰色,呈45度角

网友:
斜纹一般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点评):
一般是电源造成 点屏看看 是否屏问题。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这就奇怪咯。

网友:
屏的问题,背光不良

网友:
是背光问题的话换了灯管能好不?

我这有一台ACER 19寸也是相同现象。开始以为是屏线的问题,用通用驱动板点屏也出是一样,在待机画面就出现45度斜纹。

网友:
我也见过两台,用通用板试过是屏的事。

网友:
是不是三星的屏,我也遇到过,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主滤波电容检查了吗?

网友:
大家都错!答案是液晶后偏光膜坏了!

网友:
屏是三星的LTM1920M2-L31。

网友:
稍微有点正常的挖~!不用太执着

网友:
不要接屏线..直接点灯管..上次我遇一台是膜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不接屏线..点亮灯管..看下是背光还是膜的问题..一般都会是膜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接屏线..点亮灯管..看下是背光还是膜的问题..一般都会是膜比较多

膜是屏表面上的那张吗?本人菜鸟。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膜是屏表面上的那张吗?本人菜鸟。谢谢!

是的..自己先检查..不懂再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自己先检查..不懂再问

我刚试了一下,不接屏线,只点灯管时还是带斜纹。是你所说的膜的问题吗?如果是,能不能更换?谢谢!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
重写驱动试试吧,估计是驱动电路干扰

网友:
背光膜是在屏里面的吧,  谁说是在表面的

网友:
没有看到现像,不好说。

网友A:
膜可以换的..不过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膜可以换的..不过有点麻烦

不知道你说的是表面的膜还是背光膜,有的人说是背光膜。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换灯管了,把模装错i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换灯管了,把模装错il

灯管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表面的膜还是背光膜,有的人说是背光膜。

别问了..自己动一下手..拆出来更实际

网友:
呵呵。。因为现在能正常使用,拆开的话也没有配件更换,所以懒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