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上电掉电

楼主(2012-03-15):
今天修到一个顶星780L的主板,瞬间掉电,掉电后绿色5V为低,可是怎么测也没有短路的地方(测了4大供电的对地,电源接口的12V 5V 3.3V对地,12V 5V 3.3V相互之间的阻值),没思路了。

网友:
拔掉4PIN  呢.USB接口这些外围电路呀...有用户使用USB把针短路了.

网友:
12短路了。 查CPU附近的场馆...应该有短路的。 要是都量出来好的话就把时钟换掉。基本就能点亮了

网友:
12V还进时钟啊。又学到了东西了!呵呵。

网友:
上管击穿........

网友:
你在待机的情况下测测12V小插头 看看有没有12V,有可能是5V供电串路

网友:
应该是串路了。

网友:
有短路起保护了

网友:
修好了,发一下思路!

网友:
瞬间掉电分为很多中呢 ,看你的是短路还是电压没出来玩保护了呢 ,分情况的 。

网友:
像这种板,首先拿掉CPU供电的12V插头上电,如果不会掉电的话就查上下管有没有地方短路的,再查上下管G极相连的电阻有没有变质的,自举升压的电路也排查下。如果外围电路都没问题,拿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内部短路了。如果拿掉12V插头还会掉电,一般都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