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风扇换成了不开机

楼主(2012-03-15):
今天中午,有人打电话说换风扇,因为有噪音和灰尘,客户家不方便。独显的,就拆下风扇,由于风扇压扣没能顺利的扣进去,就使了些力压,当时也没敢用太大的力,完后试机,不亮机,心里马上。。。又把可能的情况排除了一下,还是不行,没办法只好给人说带回去修,我压了自己的身份证,回去诊断卡dX,反复试直接dX没任何跳变,测量各电压和阻值没发现问题,客户急要,就带板找高人,一测00,不跑U,灯座有个别灯不亮,座空!775啊!就去找同样板买个算了,当时没找到,回去认栽,不甘心,反复上电试机,终于看到跳吗了,FF,不等,急忙插显示器,亮机了,上UpAN,进了,多试几次没问题,直接装机,出现CPU FAN ERROR 请按F1。。。于是调整一下CMOS,开机直接进系统了
   糊涂,糊涂。。。
几年的老机啊一定要小心啊,哥伤不起!

网友(点评):
你运气还真不错,为你感到庆幸

网友:
还有这回事吖

网友(点评):
今天心情啊,难受无语啊,呵呵,点背

网友:
这电子产品前一秒正常后一秒就不知道了了..正常说不请什么毛病

网友:
CPU坐虚了吧!

我觉得有可能,明天再坏了我真的逃不了赔钱的命运

网友:
谢谢 ,教训写给大家,以后要小心

网友:
老机是要小心

真的

网友:
老机子。。拆机都要多多注意。

深有体会啊

网友:
多谢分享

所以就写出来了

网友:
感觉老机的话除尘有可能除出问题来,比如我原来部台式机,积尘很多,我扫掉后不认内存了,只好取下清洁内存再插上去,才好

我这次是除尘换风扇,之前还跟客说容易出问题

网友:
从淘宝上花三四十元买了个二手的Intel Celeron D 356  3.33 GHz

比原来那颗Intel Celeron D 341  2.93 GHz (256KB,533 MHz,LGA775) 快了,二缓512K真管用,65纳米工艺温度也降了不少。就是盖子上人家拆机弄得有些擦痕,不太好看。

刚装上时开机显示品牌机就不走了,强行重启后好了再没问题,主板可能当时不认得了。

台式老爷机将就着点吧 ^_^

网友(点评):
我赞成,换板省事。淘宝也可考虑

网友:
悠着点,

谢谢

网友:
貌似接触不良,一般换风扇都是在店里换 ,吹灰是必不可少的

别人不愿意因为个风扇带机箱的

网友:
一个风扇也上门换,我的天啊,你上门收多少钱啊?一个风扇收七八十?
风扇一定要选名牌的行货,特别是AMD或全平台的,很容易弄成CPU接触不良
换风扇记得取风扇的时候左右前后平推一下,有条件的微微转一转,不要让风扇粘着CPU硬拔出来。带针的U很容易断针的。
取了风扇后记得先CPU座上的清灰,擦掉老的硅脂再取U,再上U再上硅脂,再扣风扇,步骤不能错,错了,座里进灰了或U断针了或座断针了,你就有的哭了。换风扇要取U就是防止U接触不良。要用很大力才能扣上的风扇千万别用,以后都别拿这种牌子的风扇了!

好经验
干什么活都有风险!TMD价格还这么低!

网友(2012-07-09):
说的很好,谢谢指点,发财,

网友(2012-05-29):
很经典的问题啊

网友:
换是我,赔钱那是不可能的。反正修什么东西都有风险的,直接跟他说,你机子太老了。换谁来换风扇都会这样。

做生意都是以和为贵
有性格,但遇到不讲理的这是行不通的,况且我们是生意人,不能得罪客户的啊
但俺不精通吵架啊

网友(2012-07-08):
清风扇的机器,N卡的机器一定要报风险

网友:
还好还好~

网友:
唉唉,你还好是搞亮了,我师傅和师弟今天去人家公司给人换个风扇,爆掉12个电容,等全部换好,卡在安全模式界面进不了系统,我郁闷死了

网友(点评):
没事 在跑第二趟 把烙铁和电容带上 上门换风扇这样的活路都做 佩服

网友:
  这就是 搞维修的悲剧啊 ,  碰到只能算自己倒霉呗。。。。

网友(2012-03-16):
一个风扇也上门换,我的天啊,你上门收多少钱啊?一个风扇收七八十?
风扇一定要选名牌的行货,特别是AMD或全平台的,很容易弄成CPU接触不良
换风扇记得取风扇的时候左右前后平推一下,有条件的微微转一转,不要让风扇粘着CPU硬拔出来。带针的U很容易断针的。
取了风扇后记得先CPU座上的清灰,擦掉老的硅脂再取U,再上U再上硅脂,再扣风扇,步骤不能错,错了,座里进灰了或U断针了或座断针了,你就有的哭了。换风扇要取U就是防止U接触不良。要用很大力才能扣上的风扇千万别用,以后都别拿这种牌子的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