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400 不开机 求解

楼主(2012-03-15):
前几天接到一个宏基2400的机器,待机0.05 按开机键没反应,待机没有3V 5V ,主电压公共点只有4.几V 强行把 主电压 跳过隔离保护 max1999 发烫 待机变成0.3几了 换了 max1999 故障还是一样, 谁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啊
不开机

网友:
谁修过这个机器啊,求助

网友:
可能是跳过公共点不行吧

网友:
感觉是保护了,你查下3V 5V 这块

网友:
你这就是隔离不过嘛 看下是哪里控制的 那样子查下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