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档显卡,点不亮

楼主(2012-03-15):
最近修机器手气很差,前天接到一台联想Y450的独立显卡机器,显卡型号是:N10P-GS-A2,电流跳变情况是:0.01--0.23--0.56--0.65--0.78--0.97,插诊断卡跑代码到A2不走了,测试显卡供电1.8V,1.05V正常,开始怀疑BIOS程序出错,未检测到显卡,刷程序,涛声依旧。加焊显卡,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心里怀疑是显卡芯片损坏,发了一个全新的回来上上,还是老样子,跑代码A2,在网上也查了很多资料,好像还没有切实可行的维修方法,弄不好是这款机器的通病,请大家帮忙来看看,小弟是新手,还在学习中,多多指点。

网友(点评):
内存好像 都没过完的啊!

网友:
我感觉是内存没过完,或者没认到显卡

网友:
y450电源板经常导致出这种问题,你测测电源板。

网友:
这个代码 也可看下声卡和ICH的功能模块

网友:
朋友们我刚买了一个Y450的机器呀,那可要小心啊

网友:
显卡电源板上有个mos管,供电不足

网友:
无非就是显卡和内存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你将内存拔掉,看一下电流。重点是查一下电压。

网友:
其实你们修多了就知道了,y450保三年应该还没有过保,应该还算不错的,但是y450的通病就是显卡问题,如果不是进水和摔过那你就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小板和显卡是他的通病

网友:
期待结果  好几个都没搞定了

网友:
小板显卡供电的问题,很多这个问题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有的USB有问题也会造成不过显卡的假像,你可以测试下USB的数据

网友:
可能是外设吧。。。比如网卡,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