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焊桥的一点心得吧

楼主(2012-03-15):
  今天又接了个冠盟的  我一看 槽 还是NF55  这个故障 进系统掉电   把内存 U 什么的 拿到我的板子  跑了2遍 3DMARK 05  都没问题  不想了  直接干桥   还是风枪     干啊干  唉 等冷却了 TMD 居然待机电压都没有了  PCI  A14 对地短路 不用想 桥挂了   直接当料板了   风枪干桥成功率真的很低 可能也是我技术还不好吧  如果配合下加热的话能好不少

网友:
有试过一块V星的945板!~南桥就是死活吹不下来!~就是知道他短路了还是修不好!~

网友(点评):
无铅的板吧,没有下加热比较难吧?我上BGA台练习拆无铅的料板下温200都拆不下来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上BGA 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
还指望从楼主学到些风枪拆桥的经验

网友:
这玩意成功率本来就低 我之前发过一篇NF55桥虚焊的 也是风枪弄的 那个好了  这个挂了  没办法  一样的步骤

网友:
楼主还是买专业设备吧。。。就是坛子里发的搞成功了也是特例。。。

网友:
你那里没有BGA嘛      我老师觉得台式机的板子成功率地

网友:
用风枪来修桥还真不咋地!!我试过几块没一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