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超霸dlp-410a 短接绿黑转一会儿就停!!

楼主(2012-03-15):
我有个多彩超霸节能版DLP-410A 2.2版的,短接绿黑线转一下又停。听说是保护了,但是不知道是那个地方保护了,在论坛里看到一个一样问题说是+5 +12合并电感有问题!!!换了就好了,但是我的换了还是不行,我把7525第一脚的电阻断开再短接绿黑线电源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这是不是说明是7525IC有问题呢?我去市场找了一下竟然找不到WT7525 N140IC。
修过这样问题的师傅们进来指导一下谜经吧!!

网友:
有没有帮我分析一下问题所在呀??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第二排上面的三个管,其中的一个坏了呢??拿下来测没发现问题呀!!还是我不会测

网友:
WT7525坏的可能性在不大呢??

网友:
参考电压不对也会这样,我遇到过。

网友:
wt7525第一脚是pg信号输入端,你把电源上主板是下,还有就是查一下第一脚的外围电路。

网友:
刚才发现,断开7525一脚电阻虽然有电压输出,但是上机是不加电的,没反映。

网友:
修了几次又回到起点了真TMD的烦!!

网友:
几天不网了,看看有什么好的见意??

网友:
今天得空上来瞄瞄看有何高见??

网友:
没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有没有那位朋友能说的明白点呀!!

网友(2012-04-14):
     你给的信息,真心不好分析呀,还是先看看论坛里基本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