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LED暗屏修复

楼主(2012-03-15):
DV3   客户机子摔坏的  B壳已经摔裂 初步看屏没有碎
版号:LA-4481P
故障::不上电
维修过程:
拆机,插电源。电源口LED灯不亮,待机0.01,稍微用力对插,指示灯亮,此时可以上电,只要电源接口led灯亮 ,再晃动电源头灯也不会灭 不知道为什么 又不象接触不好 上电电流跑到0.9左右,背光亮下就灭,当然不会有图像了,每隔7,8秒的样子背光亮下即灭,外接也不会显示的。因为AMD的cpu电流到0.9是不够的。看了下也没有什么掉原件,用手挤压北桥和cpu也没有变化,更换cpu。内存无果。试着加焊北桥,直到边上的原件可以用镊子触动。再上电电流已经跑到1.8左右了。接上屏,屏幕已经正常显示了,断电。再装好散热,结果暗屏。把散热拿掉。还是暗屏,于是又加焊了北桥,无果。拆屏,看了下电路板也都正常的。维修一时陷入困境,因为还没修到过led暗屏的。屏又是超薄Led的,于是满世界的找图纸,也没找到,思来想去屏应该是好的呀.于是,拆开屏测了下
如图
通过测试对比发现,屏接口处为19v电压,而经过升压后Cb5的电压仍然为19v,说明升压电路没有工作,既然找到问题了,就简单多了。下来就是他的开启信号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个升压芯片(LC2)上标注CZ=AJ.根本不知道他的工作原理。在电路板上找到了答案,看到那个PWM_BLON了吗,那不就是背光开启信号码,有两个点,一个点上测有3.3v ,而另一个点上没有电压。心里顿时一阵暗喜。测了下对地阻值,有电压的那个点为560.
没有电压的那个点为4.。
此时多么希望有张图纸呀。可惜没有。(于此同时,我非常感谢基地提供的这个平台,因为我平时修本的图纸大多都是在基地下载的,以前没有图纸修本很辛苦。有图纸修本,真是如鱼得水。在此非常感谢基地里的同行无私奉献,尽管我们不曾认识,甚至到死都不可能见过,我还是要说声谢谢你们了。因为有基地见证我们的成长于进步)
好了,闲扯了几句,但,是我的真心话。没有办法只好用笨办法了。接上屏线在接口处划了。运气真好,第35脚就是BLOn了,量了下对地阻值是4,确定了BLON 。当然不接屏线时,屏电路板的两个点pwm_BLON,阻值都是500左右。看来问题在主板上。顺腾摸瓜,从35脚找到了连接处,我把它叫R1阻值为10K,通电时,测有3.3v上拉电压,而信号处由于短路测不到电压。幸运的是又找到了连接处R2,阻值为0.还犹豫什么,直接把它拿掉,对地阻值已经正常 通电再测,35脚已经有了33v,赶紧接屏,和心中想的一样,完美点亮,进系统测试ok
至于,那个短路点到那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很烦的找
最后那个指示灯不亮的原因 脱掉它的裤子就明白了。哈哈

网友:
楼主顺藤摸瓜,很有功底,恭喜楼主,解决问题了。向你学习!

网友:
折腾来折腾去,不就是要找个图纸吗,还要摸瓜啊。对图纸好修点

网友:
有功底就是不一样

网友:
有思路就是不以样呀!

网友:
脱掉裤???子~!0000

网友:
呵呵,图纸是蛮重要的

网友:
看楼主的维修思路,一定是个高手了!

网友:
LED的暗屏修到过一次,

网友:
其实修多了,也就熟悉了,图纸只是辅助你的,

网友:
思路决定维修的成败。

网友:
没图就得要思路,要真本事了,呵呵,楼主厉害.

网友:
呵呵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唉。LED的暗屏还没有修到过呀

网友:
没看明白,35点到底和谁连, PWM-BLON 是二个点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牛

网友:
唉,真行啊,我要没图纸就望天了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一个LED暗屏的
可惜没找到图纸
放弃了

网友:
是19V的开启信号没有出来么???

网友(2012-07-22):
从主板开始测,,就不用大费周折去搞屏了!!! 搞来搞去还是主板,,,呵

网友(2012-10-01):
不喜欢修没图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