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工作正常,输出电压不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15):
我有个航嘉磐石400 2.0电源,工作一切正常,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输出电压很低,工作一段时间后慢慢上升。
比如一通的时间,12V输出电压只有10这样,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达到12V,打开肉眼看不出什么原器件有问题,也试着换了一些电容但没什么效果。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查查PWM周边的元件

网友:
说的太专业,听不太明白,PWM在那个地方,我这个IC是7500跟339
还有一个是双排14脚的IC跟339在侧边一块板上的,正面是电容反面是贴片原件。

网友:
有个VR1是用来调电压的。开始我见电压低我把电压调到12,可过一段时间12V升的更高了。

网友:
查一下冷机时7500的8、11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的电压,对比下热机时有没不同,另楼主说明一下是单个电压低,还是一开始就三个电压都低(如果是就查大电容)

网友:
电源待机状态是否正常呢?

网友:
只测了5V跟12V两个都低,但是我换过两个大滤波也是一样,不过换的容量小一些的,原来的是820uF,地方小换不了大的上去,换了个680uF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我总觉得80%的可能是VR1调电压的坏了。有些接触不良的样子。

网友:
我刚把VR1加固了一下,电压变化在0.0几之间变化,不像原来变化那么大了。
我想问题应该算是解决了吧!!等一下上机次试试,有什么再向大家请教。
谢谢以上几位朋友的支持!!谢谢你们!!

网友(点评):
如果有新的,最好换一个。

网友:
请问电压在0.3V以内变化对电脑有没有影响??

网友:
怀疑微调接触不良直接换了,不要勉强使用。12V有+ --0.3V变化可以忽略。

网友:
电源这玩意最好是把它完全修好 再投入使用 要不然有可能机毁XX

网友:
股份与iuiIgor哦也配一批平 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