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推荐显示器行管损坏的检修 经验!

楼主(2012-03-15):
行管损坏是维修显示器时最常见的问题,而屡坏行管是令人头疼的一件事,那么发生问题的根源何在呢?
   一般来讲造成行管损坏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行管质量有难以预见的缺陷,使用中“自然”损坏。
2.逆程电容容量减小或开路使行逆程脉冲幅度异常升高。
3.行电源电压过高使行逆程脉冲幅度异常升高。
4.行负载短路、漏电引发的过流,这里的行负载是指行输出变压器、偏转线圈、S校正电容等元件。
5.行频过高或过低。
6.行激励不足。
7.行阻尼二极管特性变坏。
8.人为因素。第1种情况是造成行管损坏的主要原因,一般更换行管即可。第2、5、7种情况实际很少发生,这里就不讲了。第3种情况引发行管击穿较多,特别是采用降压型DC/DC变换电路的行二次开关电源的尤为突出。当这种电源的开关管击穿时,行管往往因为行电压过高而击穿,而且当行管击穿后也会造成开关管因过流而损坏,两者相辅相成,检修时要一一检查,不可遗漏。值得注意的是当行电源开关管损坏后测量的结果并不都是击穿,个别会表现为D、S极导通压降增大,如不换下管也会屡烧行管。再有降压型行二次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线圈也可能因烧毁而损坏行管。
关于第4种情况首先要说明的是显示器的行输出变压器工艺要求要高于彩电行输出变压器,损坏几率相当低,不应动不动就判定行包损坏。从我接修的大量显示器看,很多维修人员并不清楚这一点。判断行输出变压器损坏要慎重,因为显示器行输出变压器不但价格较贵而且不易购到,当然行偏转线圈更是如此。一般多频显示器中至少有两个S校正电容,我们可以依据位置的不同可以分别称之为上S校正电容、下S校正电容。实践中我发现下S校正电容损坏较多,此时行幅多会发生变化。当下S电容击穿、漏电时行幅变宽,行电流增大,行管工作温度上升,长此以往行管会热击穿。当然行幅调整管、下阻尼二极管击穿也会造成同样问题。我在实践中发现第6种情况引发问题的几率很高,第8种情况则不易让人想到。行管的工作温度与它的基极激励状况息息相关,我曾用示波器观察过ADI、PHILIPS、EMC等多种显示器,发现PHILIPS显示器行管的激励波形近乎完美(相对而言),其工作温度始终不是很高。从实践中看PHILIPS显示器行管的问题较少,相比之下同档次的ADI则行管激励波形不是很好,工作温度较高,行管的损坏明显偏多。这可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因为象BU2508、2520、2522就是PHILIPS的产品。一般设计为了让行管的饱和截止迅速完成,常在行管与行推动变压器间的限流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及一个反向的二极管。通常这个电容是有机性的电解电容,容量从几μ到几百μ,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这个电容会出现损耗增加、容量缩减。行管因为激励不足而剧烈发热,最终热击穿。而PHILIPS电路中也有加速电容,但那是一只小容量的无机性电容。检查这类问题使用示波器是必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显示器的波形是有差异的,不能生搬硬套。以个别EMC显示器为例,它的波形幅度会小些,但不会影响行管的正常工作,为了不走弯路要多积累些实测数据。在选取电解型加速电容时,如果原位置允许的话,应尽量采用体积大、耐压高的,并且要避开发热源。这是因为它工作在高频状态下要求严格,如果你摸一下工作中的它,你就知道它本身就很热。下面谈一下第8种情况,我常常在报刊上看到有人采用彩电行管上到显示器上,我总想问:这能修好吗?我就有过用BU508当显示器行管的经历,那次大约两个小时后BU508因发热严重而击穿,不得已将仅有的一只BU2508换上去,长时间只是微温。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大家参看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新型显示器电路分析》一书 第228页至232页,还有该社更早出的一本书,大概叫《长城显示器电路原理与维修》吧。这里我想说另外一件事--小心你的行管有假。四年前我曾从广东某公司邮购了几只C4769,上机后发现剧烈发热。检查一番后开始怀疑C4769是假的,遂与真品仔细对比。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五只管子中有四只表面打磨过,真品的字迹是印上去的,而假的居然是激光刻字的!去年我买了20只BU2520DF,上机后又发现剧烈发热的问题,激励波形明显幅度不足。这回首先想到的就是:又遇到假货了。在与真品作外观比较时竟没发现破绽,用万用表测量发现这种BU2520DF的b-e极之间没有几十Ω的电阻。

各位兄弟认为写的好写的对的,就顶上吧,

如果是原创,给你加分,否则请注明来源。谢谢!

网友:
也得是好,但是好像发错了地方

网友A:
很久没搞这个了,好的也就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搞这个了,好的也就几十块

呵呵, 这个看你怎么跟客户沟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楼主辛苦啦

呵呵, 没什么辛苦不辛苦 大家多多交流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没什么辛苦不辛苦 大家多多交流嘛

看来买东西还是要注意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 那里错了,请教

发错版块了,液晶好像没有行管吧,只有CRT才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发错版块了,液晶好像没有行管吧,只有CRT才有

呵呵,你去百度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去百度下

不需要百度,你拆开个液晶显示器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很明显,是家电维修这本中抄的。

网友:
好东东.学习了1

网友:
资料不错啊,楼主是引用的吧。我遇到好多都是行输出虚焊造成烧行管的。现在很少修纯平显示器了。

网友:
分析的可以,旧社会就是资料难搞全

网友(2012-04-14):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受教了

谢谢了我用这办法修了一台机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是家电维修这本中抄的。

有证据吗? 有的话请提供一下。

另外,如果楼主连行管在哪种类型的显示器上用都搞不清楚的话,足以证明是抄的。

转载要注明来源,这是对原作者起码的尊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证据吗? 有的话请提供一下。

另外,如果楼主连行管在哪种类型的显示器上用都搞不清楚的话,足以证 ...

家电维修这本书籍上很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家电维修这本书籍上很多的

这个杂志我比你熟悉。

抄袭或盗版这些名词的定义,是有明确的规定,不用多解释了,我想问的是:你有直接的证据吗?
如果有,请直接提供具体的时间、期刊号、原文作者等内容。而不是泛泛地说什么地方有、很多之类。

依我个人看:
内容上,确实有点像抄袭,但仔细看,又没有完全一样的内容。
所以,估计是东拼本凑的结果。
楼主为什么一直不出来解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杂志我比你熟悉。

抄袭或盗版这些名词的定义,是有明确的规定,不用多解释了,我想问的是:你有直 ...

我估计在家电维修上总结的吧,应该不是原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在家电维修上总结的吧,应该不是原创的。

已发短信给他了,一直没有回。

网友:
家电维修这本书籍上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在家电维修上总结的吧,应该不是原创的。

我没什么解释, 公道只在人心, 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吧, 既然认为我抄袭就抄袭吧,  对于一个专业维修员兼显示器老师, 你认为我分享这些多年经验出来你们认为是抄袭, 或者是错的话,我表示沉默,

网友B:
本人分享这个经验,既然有些人认为是抄袭,请问我那点抄袭了,

之前不想解释什么,因为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别必要为别人的话 而弄的头脑发热.

对于一个专业维修员兼显示器老师, 你认为我分享这些多年经验出来你们认为是抄袭, 或者是错的话,我表示沉默,

如果还有人是抄袭,请相信发表类是的帖子,和发表人等等详细资料,.! 要是没有请别乱说,,不想看的绕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本人分享这个经验,既然有些人认为是抄袭,请问我那点抄袭了,

之前不想解释什么,因为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别 ...

看到你的回复,感触颇多,顺便多说几句:

你3.15发的帖,我3.23号点评中说明了,如果原创,给你加分。
但直到今天4.17号你才来说明,而且是许多会员一再要 求下才作出的解释(几个灌水的直接删除了)。
这种做事方法,难免让人产生误解,因为你不可能一个多月没登录论坛吧?

对于原创,也是有明显的界定的,就是内容来自网络或杂志报刊,自己只是做了整理归纳,这个算不算原创呢?
类似这样的问题,很难说清楚。

比如我自己就亲自经历过,许多网站没经本人同意,擅自转载我的文章,如果是有文字,有图的,那基本没问题;如果是对那些机器,根据实物自己绘出电路图来,按理,也是我原创,有版权的(因为厂家并没提供电路图,有的厂家为了技术保密,根本不会配电路图),因为我在整理时,付出的大量的时间、精力。
大家都知道,对于维修员来说,电路图简直就是修复机器的利器!尤其是对于疑难机器、复杂机器,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但有些网站却根本不承认,理由是:你并没有创造新的东西,因为那原本就是有的,你不过整理一下而已!更有甚者,还怀疑我是原作者,还反过来问我:你说你,就是你吗,你有证据吗?!

做维修十几年来,我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资料无数, 被无端剽窃、抄袭、盗版、转载、引用无数,尤其是网络侵权,无孔不入、防不胜防,期间从来没有一家、一个人向我告知,更谈不上什么感谢了!
这是何等的悲哀啊!

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我们(至少我)会尊重每个原创者的劳动,但当别人怀疑时,也有义务举证说明或解释。因为,自己的东西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因为那是显示自己价值存在的根本。

反过来说,怀疑别人的人,也应该有确凿的证据。否则,那是对别人的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你的回复,感触颇多,顺便多说几句:

你3.15发的帖,我3.23号点评中说明了,如果原创,给你加分。 ...

是的, 有点忙 ,所以最近有点空闲才上来看看,结果就看到现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