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被保护了怎么解????

楼主(2012-03-15):
我这里卖出去的1个4GB u盘和一个8G的SD卡被写保护了,格式化过,做过启动盘,都没有弄好。求高手帮忙!!!!!!!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3549821.html 可能有帮助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SD卡有没有用来锁定的滑锁,要是没有,那么就要从网上下载一个专门给SD卡解锁的软件了。要是有,看看左边的滑锁是不是被锁上了。就在SD卡得左边,有个能滑动的滑锁,只要反方向滑动一下看看,是不是被解锁了。要是不行或是没有滑动锁的软件,楼主就从网上下载一个USBKiller软件,不要点击禁止向USB存储设备写入输入,直接点击立即解锁即可。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不行的  你说的软件  没有办法用

网友:
换存储芯片

网友:
我的U盘也锁了 怎么解啊 求高手

网友:
直接量产~!~!!!!

网友:
用对应的芯片工具量产

网友:
应该很庆幸自己终于有理由换优盘了吧.一般不值得修

网友:
直接量产不就得了。

网友:
很简单,你把U盘拆了 把闪存和主控拆了重新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谢谢三楼的靓妹,那8GB的SD开还真是被客户锁住了..........感谢各位             但是 4GB  u盘还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