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 系统重新启动,打印机就显示脱机无法打印

楼主(2012-03-16):
给客户新装的一台I5主机,做的XP系统.发现一个怪问题,电脑每次重新启动后打印机自动就勾选脱机使用打印机,每次重启电脑要打印都要去掉勾选才能打印,用网上很多方法试过,解决不了,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
(请不要叫我重做系统什么的,因为系统装了很多软件,重做系统工程量大,况且想搞清楚是什么东西引起的这个问题以后遇到才有办法解决!!求高手赐教)

网友:
怎么样的网络模式 是共享的 还是主机直接连接的  用的打印线 是不是usb转换的  ,

网友:
既然5可以重装系统,可以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多个系统做对比或者会稳到头绪

网友:
换根质量好点的打印机数据线试下

网友:
检查一下服务里面打印功能启动

网友:
检查下print的服务选项

网友:
你重启电脑时,打印机是关闭电源的,XP再次启动时发现不了打印机,当然就脱机了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打印机是关闭的?

网友:
你不愿意重做系统我们帮不了你,有的人总说自己的工作量大 很多软件,事实上你琢磨半天这个问题,比起重做系统+装哪些软件的时间也不少

网友:
楼上应该正解,看那个打印机的图标好像是灰色的,应该是这样

网友:
会不回事打印机的问题,或者是主板usb供电~!还有主板和打印机不匹配,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进入BOIS看看设置有没有改过

网友:
学习来了,看高手解答

网友:
是不是打印机驱动文件没完整

网友:
看下server          Computer Browser                    Print Spooler              服务的状态和依存关系的服务开启状态,

网友:
多半是打印机驱动没装好,或确定是装的XP的驱动吗?

网友:
服务没有开起来,把服务点为自动就好了

网友:
问题解决没啊   解决说明下啊

网友:
驱动和启动项

网友:
我也遇见过几次这样的问题,不是说系统问题,而是说系统版本问题,有些版本新装的系统也是这样。这就是ghost系统有些地方的不太好的地方。应该是驱动冲突。一般重新安装一下就好了,不过回来还是这样.所以找对系统版本是关键。或者用安装版。

网友:
补充一下,看起来也不能排除机器垃圾造成这种状况,现在的操作系统基本无任何兼容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然后在打印机启动的情况下 重启PC 看还脱不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