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翔主板G41死机

楼主(2012-03-16):
去年自己从广东进来卖的板子,九月份被雷打过一次,只发现ADSLMODE,和路由坏了,机子见用户上网正常使用,也没检查.后来用户出去打工,他父母在家跟他们视屏时发现机子易死机,USB摄像头不能用,(键鼠接口是PS2)现在情况是前后USB接口都没法正常便用,前面板接口有时插U盘能用,但容易死机,后面板USB插任何设备都没用,经查后面板其中一个USB接口的一根数据线对地短路,跑线发现这根数据线是直接进了南桥,(排除USB插座问题,因为在数据线进南桥过孔处将线割断测还是短路)中间未发现接任何元件,因为没有BGA机,拿去保又有点不方便,我在成都这边,好久没跟供应商合作了,请指点这种情况一般是南桥挂了,还是桥内部锡点短路,还是桥外面还有元件坏?

雷击的板子,南桥挂的可能性很大。
桥挂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木业希望高手帮看看,我们也学习学习哦。

网友:
你测的是哪一端如果是usb处那和南桥没有关系如果是靠近南桥的那一段肯定是南桥的问题。连锡可能性不大因为你没有做过bga!

挂定了!
十有八九桥挂了啊

网友:
连锡绝对不可能,应该是南桥部分损坏

网友:
看看所有的USB接口都是如此么

网友A:
90%南桥挂了!你200买个旋转风枪把桥吹下来测量看看啊!

桥的USB那个模块肯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南桥挂了!你200买个旋转风枪把桥吹下来测量看看啊!

风枪有,吹下来容易,我现在技术是吹不上去呀,既然是桥挂了,我也懒得折腾了,只有发出去处理了.

网友:
换个桥就好了

网友:
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BGA换桥吧

网友:
南桥坏了换南桥肯定能好的

网友B:
台式机桥 代价有点不划算,还是建议换主板!

网友:
加块PCI接口的USB卡省事多了。

网友:
是靠近南桥的那端短路还是U口短路啊?如果是桥那边,就没救,如果是U口的话,可以换接口试试!!!

网友:
换桥没得商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桥 代价有点不划算,还是建议换主板!

哥们说到重点了,正想回复的,一看你先了

网友:
现在只有发回广东保修,换主板我就亏大了,本来就没赚啥钱,算是吸取教训了,以后进货还是在本地拿,保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