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问题

楼主(2012-03-16):
1 632 有3V输出  没有5V输出 测得ON3 ON5 基准 BTS3 BTS5 都出来了  5V后级已断开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还出问题会导置没有5V出...............坐等中

              上图

网友:
-信心满满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564029

网友:
REF基准电压出来没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不输出电压的话  应该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我相信你也换了  换过后情况还是一样吗?

网友:
看看后级返馈的电压有不 那些电阻还好不

网友:
5V电容换掉

网友:
3V 5V 的开启电压来了没有,还有就是反馈,电压呢

网友:
是不是5VMOS管有问题  ???芯片本身  问题    还有就是电容

网友:
把BTS5连着的二极管和电容(C29吧,看不清楚)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外面的MOS管 都换了啊,还有芯片

网友:
期待结果,,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