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楼主(2012-03-16):
海尔W66机型,
刚开始客户要求换改良版的显卡,7300换7300T 开机点亮了。但是有一点有时总是自动重启,一到LOGO就重启。我以为是换了改良版的要重新写BIOS,写了以后悲剧出来了,电流到0.8几不动了。再把原BIOS写进去,还是一样效果。直到现在还是一样。显卡也换了。北桥也换了。IO也换了。电流就是不动。

网友:
悲剧的机器,买这个机器就是悲剧,人家V3000,至少主板相对便宜

网友:
哎,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啊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个W62 和你情况差不多。  不知道板子一样不。我那个是 主板和小板连接得那根排线断了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重新下载一个。。

网友:
没接HD会重启三次,,然后就好了,

网友A:
你太冲动了,换一个BIOS,能开机了就OK,本来就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太冲动了,换一个BIOS,能开机了就OK,本来就修好了!

你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我可是没有W66的BIOS呀。从哪上下的,里面的内容都是ICH8+965XX的。可我这个是945XX+ICH7的,你有吗?

网友:
搞复杂了呀,,
ec里有程序吗???

网友:
w66的板子会重启,第一次不显logo,会重启第二次进入,这是正常的,还有不接小板会掉电

网友:
或者换一个BIOS芯片,再用编程器把老BIOS刷进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硬盘,是不是每次都是重启三次,就亮机吗?还是?

你接HD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我可是没有W66的BIOS呀。从哪上下的,里面的内容都是ICH8+965XX的。可我这个是9 ...

我有集成主板,全新

网友C:
不接硬盘是会重启的,楼主悲剧了....

网友D:
一样的问题  我i的是方正T400  大算刷BIOS

网友E:
显示LOGO就重启,换过内存试了没?遇见内存坏的,刷BIOS不显了,那可能还是BIOS这边的问题,现在你换这换那的,有可能现在问题多多。

网友E:
上专个好W66 BIOS试试,个人好板了备份的。

网友F:
楼主看下显卡旁边有没有电容连焊,注意看下,跟 BIOS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下显卡旁边有没有电容连焊,注意看下,跟 BIOS没有关系的。

此机器已经修复,多谢大家的支持。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专个好W66 BIOS试试,个人好板了备份的。

此机器已经修复,多谢大家的支持。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示LOGO就重启,换过内存试了没?遇见内存坏的,刷BIOS不显了,那可能还是BIOS这边的问题,现在你换这换那 ...

此机器已经修复,多谢大家的支持。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问题  我i的是方正T400  大算刷BIOS

此机器已经修复,多谢大家的支持。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硬盘是会重启的,楼主悲剧了....

此机器已经修复,多谢大家的支持。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集成主板,全新

此机器已经修复,多谢大家的支持。是BIOS的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1274-1-1.html

网友:
此机器已经修复,多谢大家的支持。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