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电容

楼主(2012-03-16):
请问有没有这种贴片电容配,这是什么贴片电容
上面写着“G337 2V”

网友:
应该是330UF  2V

网友:
钽电解电容。

网友:
钽电容的比较多!

网友:
330微法 耐压2V

网友:
钽电容。从料板上拆个吧。

网友:
笔记本上大多是用的这种钽电容  呵呵呵    随便找个代换看看了

网友:
。。。。。。伤不起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我也明白了啊

网友:
贴片钽电容,最好是买新的换上

网友:
贴片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