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求一电源板图纸,谢谢!

楼主(2012-03-16):
求一份Benq FP71G+电源板图纸,板子烧了很多东西。。。

网友:
FP71G+全新电源板,淘宝有售,30元;另外这个型号按键板很容易坏,我最近修了10几台这个型号的,一般是电源板电容、鼓掉或者按键板按键损坏,直接在淘宝买全新的直接换上就好了,报价可以达到90一台,轻松赚50-60一台

网友:
应该也烧不了多少  也就几个常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