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于网打印机共享后,客户机不能访问主机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16):
能不能有什么有效的方法

网友:
你去搞个局域网共享打开工具,好多GHOST光盘都带有这个工具。

网友:
跟网络打印机无关.看你系统设置

网友:
你要看是什么提示。
一般有三方面
一个就是主机的GUEST帐户被禁用(不是控制面板里的帐户停用),从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看一下那个GUEST是不是打XX了,是的话,点右键,点属性,把帐户已停用的勾去掉就可以
一个就是看一下你的Computer Browser服务是不是被禁用了,如果已经禁用,先看Workstation服务是不是已经禁用,已经禁用就先开启他(选自动,再启动),再开启Computer Browser。
如果做了上面两年事还是不行,那就是那些局域网其享设置的工具,设置为共享不需密码就肯定可以了。

别告诉我你不懂怎么进服务啊,我的电脑右键-管理,倒数第三个就是

网友:
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来宾账户启动,网络向导下试下,它是怎么提示的?

网友:
如果是XP系统你可以找 我的贴子看看,我上传的一个软件,一键共享XP,自己百度下也可以,应该能帮到你。。。。。。。。。。。。

网友(2012-05-17):
发现2个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