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坏了,想买个实用点的,大家推荐一下吧

楼主(2012-03-16):
我现在用的是安泰信,用了一个多月,就挂了,不管你有没有量电压,它自己往上跳。。。。晕了。。。买来55块钱。看来便宜没好货啊。。
大家推荐一下。。。最好能写一下型号。。

自动档好还是手动档好?

网友(2012-05-04):
我个人觉得用国产胜利的万用表还是可以的,我用的型号是:88E,该表是智能的,有自动,也有手动,里面还有一个四位数的处理器,是采用的大规模芯片,四面有引脚的芯片。我说的自动是指的自动转换量程或手动转换量程。我用了多年,稳定准确。电池也比较方便买,用的两节七号电池。大概就是这样,有那些功能自己可以查得。

网友:
电池要买好的才行

网友(2012-03-16):
看你的预算了,好点的买福禄克的,优利德UT61E听说还不错!其次就胜利了!我买的是山创SC12B!去手电论坛还有矿石收音机论坛说不定能淘到好宝贝!

网友:
对了,楼主不是刚从迅维毕业嘛!现在自己开店还是?

网友A:
孔子曰:要买就买好的,用着合适就行了 我用的是VC890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习中。。。。。。

哦,怎么找的啊?在深圳实习吗?

网友D:
我要买就想买个带频率测试的,现的的没有这个功能,有时不方便

基本没有用,主板的信号电压太低,测量不出来,测量这个要用示波器

网友:
80元左右的万用表都可以用.要说牌子嘛,福禄克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怎么找的啊?在深圳实习吗?

饼哥介绍的,在杭州的迅维店。。。

网友:
刚刚去楼下转了一圈,都一些是杂牌表,无奈只能先买块电池换上,不知道能不能用,,,结果真的是电池没电的原因。。。

网友:
万用表不就量量低频电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要买就想买个带频率测试的,现的的没有这个功能,有时不方便

用万用表的频率档来测试频率只怕你会很失望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孔子曰:要买就买好的,用着合适就行了 我用的是VC890D

别冤枉人家孔子了,那是孙子说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冤枉人家孔子了,那是孙子说的。
哈哈

用着合适就行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40的。。。。优利德的最便宜的那

网友:
嗯!好像是33D!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
买个DT9205或者VC890,经济实惠

网友:
我用的DT9807。4位半的,电压很精确。

网友(2012-04-15):
买一块3位半的表就行,电压量的时候别偏太多,我看就可以了,我那时候买的表是35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