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3 不开机

楼主(2012-03-16):
  有台机器K23不开机  接到是二手修机 看IO换过 原IO是KB926QF CO 代换100脚正常待机应该是3.3V 可就是1.6V BIOS换也不行
最后又接到同样机器 把IO掉换过来开机都正常了 也是KB926QF CO 换几个新的都不行 A1 D3都换了还是不行 发现能开机的IO BIOS1脚是3.3V跳变坏的是2.0V不动 5脚是0V坏的是3.3V 6脚正常是0.2V坏的是0V  还有就是100脚正常待机是3.3V坏的是1.6V
可为什么换原机的就可以呢 换全新的就不行呢  最后查图纸上标的是IO边上KB926QFA1_LQFP128  D3 version SA00001J580
是不是专用特定的意思?那怎么才能找到此IO呢?能不能改线路改好呢?估计要改BIOS可能会好 不会改呀!真是奇怪了!

网友:
那I/O 写了程序

网友:
这种IO买新的没用。只有找二手板子上下!

网友:
可能是IO里面有程序

网友:
一般IO的程序不都是在BIOS里面定义的吗,怎么IO芯片本身也有数据在里面吗?

网友:
EC写了程序哦,要原装的,新的没有程序

网友:
楼上说的对,HP 的机器我到过,I/O坏,导致WINDOWS 滚动条一直滚,不进系统

网友:
写过程序的       新的IO一般没有程序    楼主去找别人写程序吧

网友:
呵呵呵   这种IO应该有专用的程序吧

呵呵呵   看来的找一样的来料版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