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3V有,不插电池电流表0.00插电池能充电求助

楼主(2012-03-16):
机子是宏基ZR1 2480  通用电路图AS3680 5570 5580。现在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就是电源起不了,电流表000。插上电池有能充电,保护隔离电路肯定没问题,因为用可调电源5V,3V都有了(电流仍然显示000)。量电源检测ACIN到EC 29脚2.5V也有。不知什么原因。
充电电路

EC电路

3v5v图:

网友:
还有信号呀,盒盖开关,EC以及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测测IO的信号

网友:
5v,3v有了是不是就应该有待机电流了?为什么我的没有电流呢?

网友(点评):
这个还没碰到过。有3v,5v 还没待机电流。这。我还真没碰到过。。lz解决了。给结果啊。。期待中

网友:
不管电流  先修电压

网友:
应该是充电这一块问题!

网友:
DC、AC选择电路和,查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电流表   坏了

网友:
不要管电流了,只当他不能发来修

网友:
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这一块

网友:
晕 你用的 是 三位数的 买个4位数的表就可以看到 你不插电池可以开机不 其它多正常不

网友:
楼主在上上电池后就有充电电流,但是能开机不?以前有遇到过没待机电流也能开机的,但是楼主是只上电池能开机,只适配器没电流不能开机,期待楼主的修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