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讲解cpu-Rst# 不正常怎么修,

楼主(2012-03-16):
cpu-Rst#(cpu 复位)    不正常
有以下俩种表现:1、电平低(说明Pci-Rst已出)    2、无电平那我先讲电平低, 电平低查北桥相关的条件.北桥的条件有俩种表现1、要么是北桥本体.要是本体就加焊或者换.2、 负载/上拉 ,上拉电压不够或者上拉电阻引起. 电平低很简单。

接下来我们看: 2、无电平(比较麻烦)
无电平首先要量cpu-RsT#对地值 的表现有以下俩种:1、无穷大  2、正常
要是无穷大的话 要么是假负载断针或者用错了.有很多新手维修员可能还真搞不清楚如果判断是否用对cpu.也可能是cpu座子空焊, 要是空焊就有一定难度了,加焊很容易把座子弄融了或者变色等等.

要是cpu-rst#对地值正常 那么量PcI-RsT#(3.3v) 不正常,不正常就看pci-rst#还是, 要是那么就是南桥本体或者pci负载. 要是 那么就查CLK(时钟) 时钟要是ok,那么查南桥条件或者是南桥本体

刚刚讲的是不PCI-RST# 不正常,  那么现在讲PCI-RST#正常  正常的话修北桥工作条件.供电 CLK PCI-RST 本体

各位兄弟多多顶顶, 认为写不还可以给点分吧.!!

网友:
这个总结不错。有技术!看不出来,基地高手不少!

网友:
基地高手不少

网友A:
不错,顶一个,值得学习

网友:
呵呵, 算不了高手,,刚刚进这行没到一个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顶一个,值得学习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B:
经验都是积累出来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都是积累出来 的

呵呵, 是阿

网友C:
学习了,基本的维修思路,主要为一点,就是要熟习主板的上电时序,修硬启动未完成的故障就简单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基本的维修思路,主要为一点,就是要熟习主板的上电时序,修硬启动未完成的故障就简单些了。

呵呵, 维修要思路明确,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