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307tx无待机修复

楼主(2012-03-16):
客户也是修电脑的,拿过来一台HP CQ45-307TX的主板.,说换屏后用了半天,然后就不通电了,电源接口处的指示灯也不亮.
量了一下主板,发现没有3V 5V待机.板号是LA-4102P,因为从来没有修过这种机子,经验不足.选择了从电源指示灯不亮处入手.查电源接口PJP1第五脚电压为0.8V左右,就是连到电源指示灯的相关脚.而刚好手上有一片CQ40 AMD的好主板,这个脚为3V多点..

看图发现这个脚是连到硬盘接口与无线网卡接口交汇处的PQ3的.查PQ3的第3脚是连到+3VALW上去的,应该有3.3V的电压,但是测量只有0.1V的电压.看来还是因为3V 5V不正常导致PQ3的3脚电压没有,进而导致电源指示灯不亮.转了一圈,还是回到待机电压上面来.

简单量了下没有电压短路,开始测量3V 5V相关的电路.这两路电压是由TPS 51125来控制的.

查了下TPS 51125,第16脚19V电压正常.第八脚3V线性,第17脚5V线性也正常.第13脚ENO应该是开启信号吧,是3.3V高电平,应该是正常的.第3,4两脚为2V的参考电压,实测为1.99V.测到这里人就蒙了.不知道该怎么样查下去.于是换了个IO芯片KB926QF-C0,故障一样.换了个TPS51125,还是一样.
看待机电流为0.02A  ,有时是0.03A ,甚至有时到0.04A.再看好的CQ40的板,待机电流是0.00A或是0.01A.心想这应该是有短路吧.把+3VALW =5VALW的跳线PJP303 PJP302都断掉.也是一样.

看到周围还有两个跳线PJP301  PJP304还没有断开,看了下图,是TPS 51125输出的3V线性和5V线性的输出跳线.断开PJP 301后,待机电流变得正常,为0.00A,有时跑到0.01A.
看图查了下+3VLP(3V线性)经过PJP 301后命名为+3VL,如图.

查了一下+3VL的去向,发现它还给BIOS芯片(U27  MX25L8005)供电.就把BIOS芯片拆掉,再把PJP 301焊好,发现此时待机电流为0.00A.难道是因为BIOS芯片有轻微短路,导致待机电流变大?于是上网下了个BIOS,刷进去,再焊上,电流正常.看电源指示灯,亮了.再查待机电压,都正常了.再按开机按纽,也能通电,电流也有两三次跳变了.
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接外接显示器,还是没有反应.想起客户说他加焊过北桥和显卡.那我就开轻轻的把它们加焊一遍,还是不亮.心一横,温度升高加焊显卡,再一通电,就亮了.因为没有相机,点亮了的图就不上了.
修完了,还有一点疑问.为什么在BIOS资料丢失不正常的时候,电流会大一点呢.而在BIOS资料正常时,待机电流为什么又会那么小,最多只有0.0AA呢.坐等高人回复.
初次发贴,不懂规则之处,还请版主见谅.

网友:
这个机器可能是BIOS参与触发,BIOS程序部分损坏造成和EC通信错误导致待机电流增大了

网友:
CQ系列的机器只要指示灯不亮你可以考虑刷下BIOS

网友:
先放下电,不电刷,90%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电池放一下,可以就会好的,

网友:
按照不触发的思路来搞    条件都正常的话 刷个BIOS

网友:
修过好几台这样的故障了。。。。。都是BIOS问题

网友:
之前也是这样的问题 ,没有量电压 ,直接刷的BIOS

网友:
bios程序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有 3 5V的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CQ40的VIN只有0。3V,但是用电池可以开机。楼主可以给我点意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