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本本电脑鼠标指针现象

楼主(2012-03-16):
一台本本电脑开机快进系统时有几条细的横黑条干扰闪几下,进系统后显示桌面一切正常,但拖动鼠标时指针会不见了,停止鼠标拖动指针又出现了,也就是说指针在移动过程中没有显示隐身了,但停下来后指针所显示的位置是正确的,不知哪位师兄弟见过此故障?

网友:
系统问题吧   先排除软件的

网友:
用触控板试试指针有变化吗,如果正常考虑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吧,这个先重做个系统试一下,触控板驱动最好打原装驱动!

网友:
先装系统,再拔了触摸板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吧,先进PE试试

网友:
进系统前有横干扰,有点像显卡,系统可以考虑装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你是系统软件的问题,先排除软件。

网友:
用电池供的电,也用的是触摸屏的鼠标,此电脑是P4电脑,具客户说给人家电脑城看过所以我还没有怀疑软件问题。

网友:
什么机器啊 触摸板故障多一点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我这里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