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 自己扩大的问题自己解决。

楼主(2012-03-16):
一客户送来一本本 ASUS K42J 进了水。 故障现象。能进系统。网卡不识别。有时死机。
折机。1,发现主板就一地方严重腐蚀。网卡芯片 清洗后。重新加焊试一下
2  加焊后 .上电。待机电流到0.11.明显不正常。开机。能开机进系统。不识别网卡。
3.换掉网卡。倒霉的运气来了。上电。自动开机。电流到0.24后重启。
4.自己以扩大故障。客户有在旁边。无法交代、。心凉了。把网卡取下。故障一样。。。说明板子有地方被烧了。因为我不会用点位图软件(重来没用过。别笑哦)这修起好老火。在论坛里花了20下载分下了一图纸(心疼啊)。
5.测量各大电杆。对地阻值正常。无明显短路。通电。3 5 V输出正常 发现显卡供电芯片无电压。CPU无工作电压。就先看显卡吧。
6.当测显卡供电芯片EN/DEM时。发现无电压。说明这芯片没开启.看图。发现是P_+VGA_VCORE_EN控制的。
7.跑线发现3V正常 12V正常。无1.05V .
8.  105VSG就因+VTT转换过来的
9.VTT电压是由这芯片发出的。查工作条件。因为这个芯片和显卡供电芯片是一样的。那时有下班了。晚上回家听课时问了一下喜哥。喜哥说:“换网卡还能造成自动开机还重启?”给予我肯定的回答。按喜哥的口气来看。换网卡那是不可能造成这现象的。晚上在看了一下图纸。和朋友讨论了一下。二天修时。把昨天分析的忘了。因为看了一下图纸的94页。 第二天修了一会SYSTEM_PWRGD这信号。造成方向错误。浪费了一些时间。
回归正题。把方向调整回来时。发现 P_+VTT_CPU_EN_10  VDD是正常的。FB    VOUT 无电压。难道芯片坏了。换了一芯片。现象还是一样。有在这里磨了一会儿时间。过后想起。这因该还有一总供电。嘿嘿。一查。16无主供电19V。问题出来了。在找。发现PR8304无穷大了。1脚电压正常。二脚无电压。把芯片换回来。把阻找了一330K的代换。杯具出来了。一上电。马上大电流。
后果很严重。VTT电压短路。19V短路。VTT输出芯片下管被烧。显卡芯片上管别烧。取下 换了 19V不短了。VTT还知着的。心里那个不是滋味啊。真想仰天长笑。老天。你玩我吧。一看这VTT电压给了那些。一搜一大把。这板子元器件有没有标识。心里那凉啊。但比自己还是有一定信心的。认为能修好。把VTT输出芯片取下,还短。郁闷了。去抽了一根烟后。回来把CPU取下。在测。、嘿嘿。不短了。I5 430的CPU烧了。心里真的挖凉挖凉的。然后重新换了芯片。把电阻找了一个500多K的。换了。在上电 1.1V正常输出了 。还好。还有一ASUS K42J本本超短路。没修好的。把它那I5和我这机器的I5对换一下。上电。真的感觉屏幕上的那四个大字太亲切了  ----ASUS---。
总结。第一。手背。第二。中间方向出了错误。第三。修这直接给CPU供电的。一定要把CPU取下。万一那芯片是坏的。不限流。电流过大。直接烧负载。。终于结束了。写这贴子用了一个小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大家给我加点分吧。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经历值得我们以后注意,修CPU供电还是上个假负载比较把握

网友:
CPU 没有参考电压1。05的,他应该会掉电哦

网友:
不知道 你修这个的利润把CPU的钱修回来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宝贵的经验!!

网友A:
图纸下载下来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
LZ有这个图纸吗 能贴出来给大家分享吗

网友:
写得好!顶一个?

网友:
进水机跟客户接机时,就得按不亮的对待

网友:
费了我20 大洋  下载下来  打不开  晕

网友:
嗯!运气差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下载下来怎么打不开啊

我在上传一次

网友B:
又费了20大洋    终于打开了

网友:
教训深刻,楼主的教训是给我们大家敲的警钟。

网友:
是因为19V的电阻小了,造成短路的吗

网友:
哈。。。。吸取烧CPU的经验了。

网友:
修机还是上假负载好,把U烧了,哪里还有心情修机

网友:
看来进水清理后试机器还得注意点,不然出现这种情况还亏大了

网友:
楼主太不小心了,裸板点,应该上假负载的

网友:
是啊以后还要注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费了20大洋    终于打开了

哥子。实在是认你破费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