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 T61 维修问题

楼主(2012-03-16):
今早又个联想 T61 的本子 拿来时开机不显示、 电流跑到1A 左右,内存都处理了,显卡也加焊了,还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哪位大师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同意楼主:
5.0
snxwy888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也怀疑了? 可是我用热风枪吹了下 没有反应、咋办

网友:
上BGA,换显卡

网友:
把显卡换掉

网友:
用风枪吹啊,有的吹可以有的不行啊。上手术台吧。

网友:
好吧 我试试 谢谢了 各位

网友:
用风枪吹啊,有的吹可以有的不行啊。上手术台吧

网友:
内存报错你把内存插到最底下那个主槽看看,之前我也是遇到过开机没多久就嘟嘟的声音后来把内存插到底下那个主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