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70E主板的维修

楼主(2012-03-16):
            今天没有事做、就找了快杂牌主板来修、拿到主板看了下、没有明显的掉件及元器件的损坏、就用万用表打了把南桥的对地阻值、、正常、看了下CPU的上下管阻值也正常、其他地方也大概的看了下没有明显的短路、接下来就插上ATX电源上电、触发开关、能开机、但是不跑马、检测发现没有内存、桥、CPU供电、要有桥和CPU的供电、那么就先要有内存的供电 、那么就先修他吧、上假负载测量有3.3V、但是没有1.8V、本想找个图纸来看看的、但是在网上搜了没有这主板的图纸、说实话、台式机主板没有图纸的我是不想修的、但想到闲着也是闲着、就跑了下线路、就顺着1.8跑、发现1.8的内存电压是经过一个8脚芯片来的、没有图纸、只好找8脚芯片的PDF了。

也没有找到一样的、到是找了个能和它代换的、看图纸发现这芯片只要有供电就会输出控制电压出来、但是在MOS管上的控制脚上并没有控制电压、看那芯片的图纸发现没有控制电压有两种情况、1是芯片根本就没有输出控制电压、2是芯片输出了、被芯片7脚下的Q3MOS管拉低了、那么是什么影响了它呢、手上没有一样的芯片、就先把那MOS管取了吧、看看是芯片没有输出还是输出了被MOS管拉低了、把MOS管取了、量内存电压就出来了、上CPU、内存、跑马亮机、但是我还是想把它还原、既然是被这MOS管拉低了、那么说明MOS管控制级是高电平、应该是底点平才对、就继续跑线路查吧、顺着Q3的控制级跑线路发现经过两MOS管。

Q2控制脚应该是高电平才对、测量控制脚是低点平、继续查、查到Q1的时候问题就找到了、Q1的控制脚是低电平、但是MOS管却没有导通、测量MOS管、坏了、换了个一样的上去、在测量内存电压出来了、到次、修复完成、

网友:
这八个脚的9214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一般来无内存供电多为其供电控制芯片问题,但LZ这个例子是个典型的ON信号控制电路引起的故障,Q1的控制电压来自哪儿呢?IO吗?

网友:
这个好难修啊。

网友:
学习学习。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一个非典型的例子!值得!

网友:
Q1Q2是N沟不?N沟  G>S对吗?

网友A:
楼主看你的图Q1是高电平导通吧,本人不是很理解,能解释一下吗?多谢

网友:
你说的看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你的图Q1是高电平导通吧,本人不是很理解,能解释一下吗?多谢

Q1是高电平导通、但是要低电平才对啥、如果Q1导通了那么Q2就截止了、Q3直接就导通了、那么内存电压不就被拉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你的图Q1是高电平导通吧,本人不是很理解,能解释一下吗?多谢

那大哥是不是就是Q1的控制级为低所以Q1就不导通,那大哥小弟想问一下你是什么依据原本高电平导通的变成了低电平了,还有Q3本来就是高电平导通的,大哥我真的是不懂,能和我说说嘛,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Q1G极为低电平MOS管却没有导通?图中此MOS管为N勾道,当然不导通啊Q
还有,正常工作时Q1G极的电压本来就应该是低电处于截止状态,内存电压才能出来,所以所测低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
描述得很清楚,这种问题遇到过

网友:
能画电路图的软件不错,一直不知道用什么画电路图好,这次试试这个电子仿真实验室

网友:
说的一点不清楚,太乱了,不知道你是碰运气搞好的还是怎么的?

网友:
Q1应该是N沟道,其G极为低电平时Q1截止是正常的,为何楼主说Q1没有导通判断Q1坏呢?

网友:
楼主应该是写错了,应该测到Q1的G极是低电平,但Q1导通了,所以Q1坏

对,我也想说了。。

网友:
hehe 不错啊。。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对。八个脚的9214是很容易坏的